[求助] 一个开源处理器FPGA中的实现

楼主(2012-10-03):
在网上,下了一个开源的处理器,将其用Synplify综合后,再通过ISE实现下入到V5的片子里,可以正常的工作,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想将处理器及一些基本外设如SRAM,一起在FPGA中实现。
      我现在的想法是,将经Synplify综合后的处理器的网表文件,在ISE中实现成黑盒,再像普通的单元模块一样与SRAM(ISE中自带的双端口RAM)连接,然后再综合,实现,下载。
     可是现在,在Synplify中单独综合处理器时,选中Disable I/O Insertion选项,Synplify会报出软件内部错误,无法正常综合。
     对于现在这种情况,不知道是在思路上有什么问题,还是在具体的操作上有什么不对,亦或者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用过这个软件,但你的想法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只是设置IO disable可能不行,不同软件一般都会有专门的综合方法来处理此类问题。可参见quartus中partion综合的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