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modelsim可否既连quartus ii,又连ise?

楼主(2012-10-03):
modelsim已经和quartus ii连好了,也就是Modelsim_Altera。
请问在此基础上继续连 ise 还是 另安装一次 modelsim再连ise?

网友:
modelsim貌似不能同时打开2个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同时开两个

网友:
LZ你想干什么?

网友:
楼主你用modelsim se版本的,只要加入对应的库,就可以仿真了

同一个modelsim软件,都可以仿真ise或者quartus的

用modelsim_ae貌似不行,那个是跟quartus绑定的

至于怎么加库,自己在坛子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