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ynopsys公司的ABV软件

楼主(2012-10-03):
最近,有大牛上传了Mentor的questa formal,请问版主及各位高人,synopsys公司有没有类似做基于断言的形式验证工具?Formality可以么?好像formality用于比对网表等后期等效性检查吧?

我是新手,麻烦各位好心人指点一下!

网友:
我也需要啊,formality目前也在用网表比对,可能其他功能还没用到。

Formality首先核对综合后的门级设计和综合前设计的RTL表达方式是否等效。随后当你对设计增加或者减少了一些逻辑功能(例如增加了扫描测试功能的线路,或者修改了时钟树线路)后,你可以再利用该工具进行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