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电容作反馈的运放的输入端直流偏置电压如何提供呢?

楼主(2012-10-04):
如图,
电容把输入和输出的DC电压都给挡住了, 这样输入端的DC电压就没了, 请问这种用电容作闭环反馈的运放输入端的DC电压如何提供?

网友:
这种都是switch-cap电路,一般来说前一个相位会给运放输入端设置一个dc值,尤其是fully-differential

网友:
输入端偏置,应该就是top断开时的状态,该节点电荷会保持,最后电位应该会稳定在参考电压附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可是我仿真怎么看不出你说的那个效果呢... 那个电容没有保持... 那点的DC电压始终是0...请问这个该怎么仿?谢谢!

网友:
开关Top闭合时,运放作为一个跟随器,会建立自己的工作点。开关打开后,电容上的电压不能突变,运放的工作状态可以保持。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ygchen2

    谢谢回复....
可是我仿真怎么看不出你说的那个效果呢... 那个电容没有保持... 那 ...
引用 网友B:

Top闭合时,输入点电压最后稳定到多大?TOP打开后,输入点信号是如何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