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calculator中dft函数怎么用?参数如何设置?

楼主(2012-10-04):
spectre calculator中dft函数怎么用?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
有manual可查,Waveform Calculator User Guide的文件名是calc.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from 和 to 是填仿真的时间?还是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From、to根据你要进行DFT的信号决定,即X轴的范围,如果你是对tran输出的波形做FFT的话当然就是时间了,记得至少要包括最慢信号的一个完整周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仿真用的采样时钟是100k,输入信号时50k,进行tran仿真,进行dft运算时,from和to该怎么填啊?自己填了几个试试感觉都是错误的。求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假设你仿真了1.5ms,系统从0.5ms之后稳定工作,你就可以填from=0.5m,to=1.5m,Num. of Samplies=65536(需要填2的整数次方)然后点OK在plot就能看到频谱,因为Num.选的比较大所以频谱比较宽,你可以将横轴缩放到合适的位置查看。

  我不清楚你说的“感觉是错误的”是如何得出来的,你可以先看看时域波形,估计一下。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按你的方法进行设置,有点眉目了。但是,
      我在仿真采样保持电路的无杂散范围,如果要从DFT变化后的频谱来计算SFDR,超过奈奎斯特频率的频谱也是挺大的,这样SFDR就只有几个dB而已,感觉不大对,性能应该不会那么差。是不是我得计算方法有误?还是只要比较奈奎斯特频率一下的频谱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那些高频的信号是不是也是会影响电路性能的?希望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抱歉没做过ADC/DAC,你可以就如何仿真SFDR 开个新帖问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了

网友(2013-08-15):
回复 网友A:
您好,想问一下为何我对第一级高斯波输出做dft有正确结果,而对波形放大之后的第二级输出做dft总是得不到结果,没有频谱是怎么回事呢?谢谢。

网友(2015-08-25):
有详细点的教程知道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could you read 远上寒杉's reply first...He has explained this function very clear....

网友(2015-10-03):
这里采样点数是要按照自己的需要去填吧?如果想看奈奎斯特特性,应该先知道0.5m到1.5m内有多少个周期然后再按照一个周期内取2个点来填入取点数吧?

网友:
很耗时间的,可以算出来

网友(2017-04-25):
有相应的理论计算依据没?

网友(2018-08-17):
输出语句dft(v("A2D_OSC_CLK_OUT" ?result “tran-tran”1.4s 1.5s 65536 "Rectangular" 1 1)一直显示有语法错误,求助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