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AR ADC中共模电压的偏差影响

楼主(2012-10-04):
请问在SAR ADC中,电源电压为3.3V,共模电压VCM,由于电阻的偏差,比如1%的偏差,使得VCM的电压为1.642~1.658V,那么,当输入电压为0V时,在MSB的比较过程时,采样电容的上极板电压为Vx=Vcm+Vdac-Vin,若此时,Vcm=1.658,那么Vx=3.308V(第一次比较时),由于VREF=3.3V,那么Vx会有一部分电荷的损失,即Vx的电压偏低,那么在后面几位的比较过程中,总的电荷小于实际的电荷量,那么输出的编码会有误差,对于此问题,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案吗?请高人指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下,请教高人!

楼主:
再顶一下吧,求高人啊!

网友(2013-09-22):
共模偏差不会引起误差,因为共模电压在比较器的正负端都有,比较时会相互减掉。

网友(2014-05-27):
当Vin为0,Vcm大于1/2 vdd时,采样电容阵列端在比较MSB位时,其电位会大于vdd导致开关处会有电荷泄漏

网友:
共模在小范围内偏差不影响 差分得结构 最后结构中会消掉VCOM这项! 偏差太大 你的寄生电容有压控特性 会导致 P 和 N 不对称! 影响性能 建议 VCOM 只用N mos 可以解决漏电的问题

网友(2014-06-27):
應該沒差的 !

网友A(2015-11-23):
回复 网友B:

    你的回答“共模在小范围内偏差不影响 差分得结构 最后结构中会消掉VCOM这项! 偏差太大 你的寄生电容有压控特性 会导致 P 和 N 不对称! 影响性能 建议 VCOM 只用N mos 可以解决漏电的问题”。

在实际做SAR(单端)的时候,对于上极板共模电平的开关做成NMOS的bootstrap,在采样结束后断开VCM的开关,发现电容阵列的上极板的共模电平会发生变化(几mV左右)。初步认定是由于开关断开的时候由于时钟馈通和电荷注入引起的。关键是这个电压的变化如果是固定的还好,可以通过SAR的系统失调校准去掉。可是这种变化大小与采样电压大小有关,就不能失调校正了。请问为了减少开关关断时,共模电平的变化(与输入相关),实际做的时候NMOS的尺寸该如何考虑?或者加的Dummy管消除电荷注入如何考虑?或者是否能有其他的开关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期盼您的解答~

网友(2017-12-07):
SAR ADC中共模电压的偏差影响

网友C(2020-03-18):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目前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还么有找到合适的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目前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还么有找到合适的办法
...

10-12bit SAR ADC这个问题可以优化采样MOS尺寸,那种采样电压的变化对性能影响不大。如果精度再高,有一些技术比如加dummy MOS施加反相电压 来抵消这个电压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12bit SAR ADC这个问题可以优化采样MOS尺寸,那种采样电压的变化对性能影响不大。如果精度再高,有一 ...

感谢你的回复哈,试过把采样开关的wl加大,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
我的采样开关用的是bootstrap开关,下极板采样,dac采用的是电荷再分配的结构,两段,VCm开关用了传输门,今天遇到一个新的问题是,随着输入电压的变化,采样期间时,采样开关的Vgte端电压以一定频率震荡,随着输入电压的增大,周期越大。想问一下你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12bit SAR ADC这个问题可以优化采样MOS尺寸,那种采样电压的变化对性能影响不大。如果精度再高,有一 ...

同时理论上来说bootstrap开关,沟道电荷是一定的,现在的情况是明显随输入电压的增加,变化越厉害。

网友:
共模电压小的偏差不会有问题

网友D(2022-08-18):
您好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最近在做的SAR ADC会发生采样电压充电不对的情况 想请问一下您当时是怎么做这一部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最近在做的SAR ADC会发生采样电压充电不对的情况 想请问一下您当时是怎么做 ...

大哥您后面解决这个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