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这个电路该如何分析,谢谢

楼主(2012-10-04):
实在没看懂,请教一下各位高人了,谢谢。

网友:
super source follower,主要是为了减小输出阻抗,使得source follower的带载能力更强。之前有大牛将该电路应用于LDO中,使得次主极点推到了带宽以外,但是该source follower的稳定性要非常小心,因为这也是个负反馈,存在稳定性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具体分析一下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check一下paper吧

网友:
M2起什么作用?

网友:
怎么觉得M2起了正反馈的作用?

网友:
看Gray的书吧,上面有介绍。

网友:
三楼分析的差不多,是有在LDO中应用这个的例子,貌似还是个JSSC的文章。减小buffer输出电阻,但是原文好像M2是个三极管吧。 Vout升高引起buffer的电流增加,所以流过M2基极电流增加,输出电流进一步增加beta倍。 输出电压的变化值比上输出电流变化值=输出电阻。 所以这种方法改变了输出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高频的时候这个电路的输出阻抗是不是很上升到很高?  为什么会升高到那么高,由那些电容影响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M1的 GS间电容会影响高频输出阻抗?

网友:
回复 楼主:

    Gray 书上的定性解释是:Vin不变的时候,假设Vout升高,此时Vsg1变大,M1管漏电流变大,M2栅端电压升高,导致M2管子漏电流同时增大,因此电压Vout变化一定的时候 Iout变化大于没有M2管子的时候,等效于输出电阻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