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计算电路的电压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

楼主(2012-10-04):
最近在做电路设计练习的时候,遇到了电压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我对这两个概念不清楚,在网上搜了一些,但是还是不能理解,不能结合分析和计算电压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所以特向大家请教,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如果大家能结合例子数据计算就更好了!

网友:
电压调整率是指其他工作条件相同时输出电压随输入电压变化的特性,采集最大和最小输入电压时的输出值,做差之后除以标称的输出电压,即得到调整率。
负载调整率类似。

网友(2013-01-04):
与环路带宽和增益有关。

网友(2019-07-31):
LZ最后有找到相关文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