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SD Test Method讨论

楼主(2012-10-05):
参考“ESD Test Methods on Integrated Circuits_an_Overview”。

ESD test method有四种:
VDD - VSS
PIN  - VDD
PIN  - VSS
PIN  - Other Pins (其他所有PIN都连接在一起)

我的问题是:

1)为什么没有Pin-Pin的test?是由于测试量太大,而折中设计了以上的方法么?
我觉得Pin-Pin的测试,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比Pin-Other pins的方式,更加严格。但组合方式太多了。

2)如何界定VDD
比如,现在有些Analog block集成到SOC上,那么它的一些电源Pin算是VDD呢,还是算作PIN呢?有什么影响。

欢迎大家参加讨论!

网友:
1. pin-other pins 包括了pin to pin
2. 还是vdd吧

网友:
应该所有你定义的power都是VCC吧。ESD测试里面只有VCC/VSS/IO IO包括analog/digital

网友:
    1,你是对的。
    2,没遇到过多电源的,我认为多电源PIN 要分开测,每个电源都要测,

网友:
(不同的电源采用如下组合)
ALL other PIN  - VDD1
ALL other PIN  - VDD2
ALL other PIN  - VDD3
(不同的地采用如下组合)
ALL other PIN  - VSS1
ALL other PIN  - VSS2
ALL other PIN  - VSS3

PIN  - Other Pins (其他所有PIN都连接在一起)---考虑实际PIN脚太多导致时间太长和成本很高,则简约为此种方式

网友(2012-11-09):
1,lz所指的pin to pin应该是指one pin to one pin吧?one pin to one pin确实比pin to other pin严苛
pin to other pin测试确实就是pin to pin测试,这是一种折中设计考量,在一个较大的设计中,pin脚可以多达5,6百个,如果任意两个脚之间都要进行测试的话,整个测试成本可以拖垮一个小公司,而且也没有公司愿意去承担这样的成本。所以折中测试,可以大大的缩减成本

2,名字肯定还是vdd,这个就看你设计spec中对模拟电源的定义了,高噪声级别的话单独作为电源pin来看(隔离),低噪声级别的话此analog power可以作为digital domain的一个pin来使用。

网友(2013-02-19):
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pls png file

网友(2014-12-19):
解释的非常好

网友(2024-10-01):
one pin to one pin只在一种case中会出现就是差分输入的两端

网友:
ESD测试我们是专业的,HBM,MM,CDM,LU,TLP,VF-TLP,

有需求可以联系苏州胜科纳米,以实际测试来解答您的问题!

联系方式:WX:Wintech_Suzhou_E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