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用一种门实现逻辑(A XOR B)OR (C AND D)

楼主(2012-10-05):
找工作正在准备笔试题。问一道题目:

为了实现逻辑(A XOR BOR C AND D),请选用以下逻辑中的一种,并说明为什么?

1INV
2
AND
3
OR
4
NAND
5
NOR
6
XOR

请求指点,谢谢!

网友:
4  5 6 都行,都完备,可以实现与或非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个问题:
   1.用第4、5、6列出的门分别怎样实现?
   2.如果是NAND的话,感觉应该是这样:
    对吗?
    这里最底层不是有“非”逻辑吗?怎样理解这个“只使用一种逻辑门”呢?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试着化成与非门的格式啊  异或可以用与非门表示出来,然后c与上D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转化为5楼写的那种形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按我的理解是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2输入与非门两个脚接一起就是非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NAND和NOR的实现,楼主豁然开朗了。但是用XOR的实现方法还是不清楚。
    请问怎样只用XOR逻辑实现Y=(A XOR B)OR (C AND D)?

    您说4,5,6都是完备的,请问所谓“完备”是怎么判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因为与或非是完备的(可以实现任意逻辑),而4,5可以通过
自身不同的组合得到与或非。
异或门好像不行。

网友:
单用XOR门估计实现不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