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这个matlab程序不能run

楼主(2012-10-05):
求助为什么这个matlab程序不能运行

balance = 1000;
rate = 0.09;
interest = rate * balance;
balance = balance + interest;
disp ( 'New balance:');
disp (balance);

***********************************************************
Error: File: balance.m Line: 1 Column: 1
The variable "balance" is also the name of this script.
This is illegal, because it will be the name of a script and a variable
in any context from which the script is called.

网友:
英文注释告诉你程序名字balance和变量名balance相同,是非法语句

网友:
错误提示写得很清楚的啊

网友:
你换个名字试试

网友:
把balance改成其它合法的名称就好了

网友(2012-11-17):
matlab的m文件名,限制颇多的。
需要注意

网友(2013-11-10):
没有看到New balance的定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