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加well tap解决闩锁效应问题

楼主(2012-10-05):
如题,加入well tap解决latch_up效应时,其中的原理是什么啊 ,谢谢了

网友:
因为well tap是重掺杂,可以减小well和sub的寄生电阻,从而减小寄生transistor的基极偏置电压,防止transistor工作在放大区,产生正反馈回路

网友:
减小寄生电阻,防止正反馈电路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那还有在加well tap的时候,究竟在chip的那一块加呢,位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么 ?

网友:
我的理解是加在器件的旁边,相当于给MOS的衬底设一个电位。对NMOS接GND,对PMOS接VDD。

网友:
翻翻书,看看CMOS工艺关于well tap和substrate tap是怎么回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