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什么软件画电路图可以提取HSPICE的网表

楼主(2012-10-05):
用什么软件画电路图可以提取HSPICE的网表?谢谢。

网友(2013-01-09):
怎么转化tanner的生成的.ap文件为hspice的网表

网友:
同求,那位达人推荐

网友(2013-08-30):
新手同学习中。。。。

网友(2013-10-26):
protel就可以的

网友(2014-02-10):
AMS就可以,使用hspiceD做make netlist,就出来了hspice的网表

网友:
hehe  ,no zhi dao

网友(2014-10-28):
国产的EDA软件有一款:华大九天软件公司研发的Aether工具,跟cadence ic一样将电路用管子搭建好,然后跑一下仿真就能生成Hspice网表。 其实该软件仿真就是通过其集成的Hspice软件仿真的。

网友(2016-03-03):
如果想用软件的话,在pc上可以用workview、orcad等,如果在linux系统下,可以用cadence composer、laker adp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