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2 阶和3阶是指低通滤波器吗?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2-10-05):
如题。
O(∩_∩)O谢谢

网友:
pll 2阶是指滤波器是一阶;pll 3阶是指滤波器是二阶。

网友:
是指系统,VCO本身是一阶,再加上滤波器的阶数,应该就是平常讲的阶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
一般来说,N阶的环路滤波器的PLL是N+1阶,因为VCO有一个在原点的极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分别减一就是滤波器的阶数。

网友(2014-01-21):
楼主还需多多学习基础知识。。。。

网友:
回复 楼主:

VCO本身一阶,所以PLL阶数比滤波器都一阶。

网友(2014-12-18):
是指滤波器阶数  +1就是p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