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调试时遇到问题

楼主(2012-10-05):
将fifo数据导入sram中进行读写操作,遇到以下问题,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always @(posedge rdclk)
begin
    if (rdreq )
       begin
     addr<=addr+17'd1;
      data_ram<=data_fifo;
       if (addr>=17`d3840)
      begin
          addr<=addr>=17`d3840;
    data_ram<=16'd0;
    end
   end ////if  if addr>=17'38400
  else
     begin
   addr<=17'd0;
   data_ram<=16'dz;
  end
end //////if  else rdreq  数据传输时出现大面积错误

做如下改动,不管输入什么,输出永远都是第一个数据的值,搞不懂是哪的问题

always @(posedge rdclk)
begin
    if (rdreq )
       begin
     addr<=addr+17'd1;
      data_ram<=data_fifo;
        else
     begin
   addr<=17'd0;
   data_ram<=16'dz;
  end
end //////

网友:
真系看不懂,你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