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veder模块的输出没有,是怎么回事?代码及仿真如下。

楼主(2012-10-05):
如题

module divider
(
        clk, rstn,
        Cnt1_data,
        Cnt2_data,
        Data_Bin
);

        input clk, rstn;
        input [31:0]Cnt1_data;
        input [31:0]Cnt2_data;

        output [31:0]Data_Bin;

        /***********************************************/

        parameter Freq_50KHz = 16'd50_000;                                                //Fs = Freq_50KHz

        /***********************************************/

        reg [31:0]Cnt1_in, Cnt2_in;                                                                  //Ns = Cnt1_in, Nx = Cnt2_in
        reg [31:0]Data_out;                                                                                          //Fx = Data_out
        reg div_over;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begin
                                Cnt1_in <= 32'd0;
                                Cnt2_in <= 32'd0;
                                div_over <= 1'd0;
                        end
                else if( ( Cnt2_in >= Cnt1_in ) && ( div_over == 0 ) )
                        begin
                                Cnt2_in <= Cnt2_in - Cnt1_in;
                                Data_out <= Data_out + 1'b1;
                        end
                else if( Cnt2_in < Cnt1_in )
                        begin
                                div_over <= 1'd1;
                        end
                else
                        begin
                                Cnt1_in <= Cnt1_data;
                                Cnt2_in <= Cnt2_data * Freq_50KHz;
                        end

        /***********************************************/

        assign Data_Bin = Data_out;

        /***********************************************/

endmodule

testbench写的应该没问题,不过也贴出来。

testbench代码如下:
`timescale 1 ns/ 1 ns
module divider_vlg_tst();

        reg [31:0]Cnt1_data;
        reg [31:0]Cnt2_data;
        reg clk;
        reg rstn;

        wire [31:0]Data_Bin;

        /*****************************/

        divider i1
        (
                .Cnt1_data(Cnt1_data),
                .Cnt2_data(Cnt2_data),
                .Data_Bin(Data_Bin),
                .clk(clk),
                .rstn(rstn)
        );

        /*****************************/

        initial
                begin
                        clk = 0;
                        rstn = 1;
                        #10 rstn = 0;
                        #10 rstn = 1;
                end

        always #10 clk = ~clk;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begin
                                Cnt1_data <= 32'd0;
                                Cnt2_data <= 32'd0;
                        end
                else
                        begin
                                Cnt1_data <= 32'd50_000;
                                Cnt2_data <= 32'd50;
                        end

        /**************************************/

endmodule

大家帮忙分析分析,谢了~!

楼主:
高手们,看看吧!!!

楼主:
Cnt2_in <= Cnt2_data * Freq_50KHz;
这样写行吗?

网友:
这个always块永远进下面这个分支。
else if( ( Cnt2_in >= Cnt1_in ) && ( div_over == 0 ) )
                        begin
                                Cnt2_in <= Cnt2_in - Cnt1_in;
                                Data_out <= Data_out + 1'b1

分频,你先把分频的值load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成下面代码之后还是不行啊

        /***********************************************/

        reg [31:0]Cnt1_in, Cnt2_in;                                                                  //Ns = Cnt1_in, Nx = Cnt2_in
        reg [31:0]Data_out;                                                                                          //Fx = Data_out
        reg init_flag = 1'd0;
        reg div_over = 1'd0;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begin
                                Cnt1_in <= 32'd0;
                                Cnt2_in <= 32'd0;
                                Data_out <= 32'd0;
                                div_over <= 1'd0;
                                init_flag <= 1'd0;
                        end
                else if( !init_flag )
                        begin
                                init_flag <= 1'd1;
                                Cnt1_in <= Cnt1_data;
                                Cnt2_in <= Cnt2_data * Freq_50KHz;
                        end
                else if( ( Cnt2_in >= Cnt1_in ) && ( !div_over ) && ( init_flag ) )
                        begin
                                Cnt2_in <= Cnt2_in - Cnt1_in;
                                Data_out <= Data_out + 1'b1;
                        end
                else if( Cnt2_in < Cnt1_in )
                        begin
                                div_over <= 1'd1;
                        end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数据,但是data_out不停的往上加,我要的是加到50就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