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Workview office, IsSpice, Laker AMS , ModelSim 傻傻分不清 ??

楼主(2012-10-05):
請教各位高手!!

1. MultiSim, Workview office, IsSpice, Laker AMS , ModelSim有什麼不一樣??如果用來搭配HSPICE該選哪一種比較好??
2. 如果有HSPICE的Netlist, 可否利用上面的軟體轉成電路圖? 如何轉??

Thanks!!

网友:
消灭零回复
不是高手的人来插两句
不知道你想干什么,普通的原理图输入到芯片设计到数字仿真,你列举的软件跨界好大
mutisim和modelsim相同就是后三个字母一样,其他都不一样。Workview和mutisim同类。
IsSpice和HSPICE同类,有HSPICE的人大概不会再去用IsSpice。
laker ams 是做芯片级设计的,可以和hspice搭配使用

网友:
The same comments as above. Application fields of these tools are different. You can not have one to one comparison among them.

网友:
我猜楼主是想找schematic editor一类的东西 才在一起比的吧 找一个能导出网表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SpiceVision可转Netlist至Sch

网友(2013-04-12):
回复 网友A:

100分

网友(2013-11-21):
积分不够,要光电谁把

网友(2014-05-05):
回复 楼主:

    呵呵,我也希望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