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rtisan Memory Generator pdf & Question

楼主(2012-10-05):
    • Artisan Manual is attached above
    • I tried to open the file ra1shd which is inside /bin/ra1shd

      # ./ra1shd &
      3610
      # This program is not supported on this machine:
      SunOS unknown 5.10 Generic_147441-01 i86pc i386 i86pc

      I've installed packages JDK latest version & do not know what to do to solve this problem.

      Please support & help.

网友:
sun下跑的,人家写得很清楚了

网友(2012-12-27):
180nm的一般都在SUN上跑的,搞个simics吧

网友(2014-10-23):
how to use it ?!

网友(2015-01-10):
回复 网友A:

    hi 方便请教一下artisan sram  generator 的配置方法吗?

网友(2015-04-20):
回复 网友B:

   把bin目录的路径加到 path里面,做个csh 文件也可以, source一下,直接启动 bin下的可执行文件  ra1shxxx  即可
如果懒得做;如果有权限,直接bin目录下启动,不建议这么做配置bit width depth等等,最好review一下生成memory的面积,
其他指标参考设计需求吧
差不多能生成的都做出来吧,后面的过程还会用;
GUI,命令行都可以,具体参考 doc下的文档吧

网友(2017-03-28):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而且我是在solaris环境下运行的,也是提示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