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lash和epcs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2-10-05):
对fpga芯片来说都属于片外存储器,都是掉电不丢失,请问它们是什么关系?从属关系还是什么?或者说有何区别?

网友:
我个人理解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在做板级设计电路的时候,生产厂家在FPGA里面嵌套了一个程序,能够让你把工程烧写到ECPS中,这一步是厂家的工具帮你实现的,不需要你额外去连接线路。而单纯的flash,你要和FPGA通信,需要设计一个控制器,还有更高层的协议实现,才可能达到ECPS具有的作用。

网友:
epcs实际上就是一个串行的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