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想自己搭个环境 请问用哪个版本的RHEL好?或者CentOS几?

楼主(2012-10-06):
各位前辈 :我现在想自己在家搭一个环境 请问现在哪个版本的LINUX最好最稳定?

暂定的是RHEL 和 CentOS 但是不知道什么 版本稳定 兼容性好 请前辈做指点。

另外想弄台塔式服务器 但是好像都很贵 想弄个便宜实惠的 了解的兄弟 请告知~

承蒙各位热心帮助 不胜感激~~~!!!!

楼主:
希望各位不吝指点~谢谢~~~

楼主:
anyone to help me ??

网友:
用 Centos 6.2 吧, Centos 和 RHEL 是一样的,直接到官网上下载一个就可以了。
服务器如果不是7X24小时开机的,随便攒一个机子就可以了,CPU选的性能高一些的。
如果要用RAID 的话,那就最好买服务器主板,我用过INTEL的服务器主板,主板上自带RAID控制器,性能好也很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建议采纳,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