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导致holdtime违例的原因都有哪些?

楼主(2012-10-06):
rtrt....

网友:
组合逻辑太简单,触发器的hold time本身太大了,时钟的skew。。。

网友(2012-11-07):
请教2#  对于hold time 本身比较大的触发器 应该怎么处理? 本人布线时 碰到一个hold time 有200的otp ,对于这个otp 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期约束的时候把hold time设置为多周期路径

网友:
数据路径太短了,只要加入必要的延迟单元就可以了

网友:
1.数据路径太短
2.时钟路径太长

解决办法:
    1.时钟走全局时钟网络试验一下
    2.试着改变时钟的边沿打数
    3.工具约束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