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VCO二次谐波谐振滤波降噪法的困惑

楼主(2012-10-06):
互补交叉耦合VCO,一般会在差分对的源级串上谐振在两倍振荡频率的电感和电容,以提高相位噪声性能,这种方法叫做“二次谐波谐振滤波降噪法”,用以抑制谐振腔中二次谐波能量留到地里去,影响Q值。

但是关于相位噪声,我们应该只关心振荡频率处的Q值,即使谐振腔中两倍频率处的能量流失了,只要基频能量不损失,在基频处的Q值是不受影响的呀。这种方法怎么提高相位噪声呢?

求大神指导.

楼主:
或者简单的问:为什么二次谐波的泄漏会降低基频的Q值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简单类比,一个方波用一级近似和二级近似相比,基频处能量相同,哪个在基频处能量更集中呢?道理可能相同,仅供参考。

楼主:
我觉得是只有基频频率的情况下能量更集中,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最高点相同,二阶时比一阶情况两边衰减快一些,换算Q值应该会高一些。。。

网友:
   那二次谐波到到地,代表二次谐波衰减快,Q值更高?但是实际上又是阻止二次谐波到地~~头晕了

网友:
我从另一个角度想,交叉耦合对其实就是源极放大器,在二次谐波处放大器的源极反馈电阻大,放大倍数小,则输出的二次谐波的成分少,从而抑制了二次谐波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