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公司fir的ip核仿真问题求助!!!

楼主(2012-10-06):
在使用Modelsim-Altera仿真时出现如下错误:

以下是modelsim的提示信息:

** Error: (vsim-3170) Could not find 'D:\Learning Library\Circuit Designer\FPGA DESIGN\fir_filter_ip\simulation\modelsim\rtl_work.fir_filter_ip_ast'.# Error loading design# Error: Error loading design #        Pausing macro execution # MACRO ./fir_filter_ip_run_msim_rtl_verilog.do PAUSED at line 12纠结了一个国庆节了,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2012-11-26):
fir的ip仿真使用的是vo或者vho文件

网友(2013-05-13):
回复 网友A:

    试过vo和vho仿真没错,单纯功能仿真的话,在库文件编译以外不知道该添加哪些文件;至少如果是分布式算法实现的话,查找表的加初始化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