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vel shifter的问题

楼主(2012-10-06):
各位达人,想问一下,为什么从高电压的power domain 到低电压的power domain,此时level shifter是可加可不加呢?

网友A:
因为他的驱动足够让接收端分辨出0/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有点疑惑,陈总,如果,高电压domain输出一个0电平给低电压的domain,此时,高电压domain的Vol可能会处于低电压domain的Vih处,那低电压那边不一定能区分是0还是1吧,有可能会认为是1了吧?

网友:
一般std cell输出电平的设计会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加可不加? 那也要看这两个power domain的电压差别,如果差别一点点,驱动级输出0的时候接收端能识别0, 驱动输出high, 接收端也没问题,电压差别大了对可靠性有影响, 驱动端输出5v,接收端电压源是1v的,肯定不好。

一般不同的逻辑电平标准有配合要求的,必须要能保证vih,vil,voh,vol的匹配。只要你能匹配就没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要看具体情况,视器件电路特性而定
power domain之间的点,可能还会涉及EMC的问题,加不加shifter都要综合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陈版主有没有做过减少powerswich个数的操作

网友:
根据power analysis的结果,可以增减switch

网友(2021-01-12):
引用 网友A:
因为他的驱动足够让接收端分辨出0/1

没太能理解您的意思,能展开具体讲讲嘛?谢谢!学生党刚刚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