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2个小问题,关于verilog

楼主(2012-10-06):
alway@(posedge clock)
    begin
       a=b;
       c=a;
    end

到底生成几个触发器,老夏那本书是生成一个触发器,然后c和a直接连接

但是既然两个赋值语句都是clock触发,难道不应该是产生两个触发器吗?(D端都接到b)
A和B那个才是真正生成的电路,虽然两张图逻辑功能上等价,但是还是想弄明白具体的物理构造!
第二个问题:夏老师的书中说“缩减运算符”,与、或等双目运算都好理解,
但是他说非运算也有缩减运算,而缩减运算的结果是一位的bit类型,太费解了,要怎么把一个多位的数据用非运算进行缩减运算??而且得到一位结果?  而且非运算本身就是单目运算的,“~A”不就是非运算吗,那么A的“缩减非运算“要怎么表示?
非运算到底有没有缩减运算?
如果有,结果如何能是一位?难道是最后一位取反的结果?

楼主:
我是菜鸟级别

网友:
回答第一个:阻塞赋值,在这里综合工具就是把它当作一个线的;如果是非阻塞赋值,才有时钟驱动下事件队列的概念,才会被综合工具理解为两个触发器。

楼主:
嗯,但是我那两张图是等价的,夏老师的书只有一个触发器,但是在quartus里,查看RTL viewer的确是2个触发器

网友:
哦,没仔细看,我的意思不会是两个串行触发器,至于工具理解出来是2个并行还是1个驱动两个输出,这个也许和工具有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或许用别的综合工具就得不到这种结果。你可以试着把这个process写成可综合的风格看看,就是加上异步复位会不会工具理解的更好,毕竟工具不是人,可能不一定得到我们期望的结果。

楼主:
哦,没仔细看,我的意思不会是两个串行触发器,至于工具理解出来是2个并行还是1个驱动两个输出,这个也许和 ...
引用 网友A:

嗯,谢谢,其实我才开始学verilog我学的是软件,最近想学计算机组成和体系结构,
心血来潮想自己设计一个模型机,所以开始学硬件语言
还在纠结学verilog或是VHDL呢

学了几天的verilog了上手挺快,但是容易出错啊
然后看了点VHDL 感觉风格有点小别扭
趁着我还没深入,大家给点建议:
学那个好一点

网友:
第一题,A和B都是对的,但出于逻辑优化的目的,可能会综合成一个
第二题,没听过非还有按位运算

网友:
第一个写法有问题,最好不要这样写,仿真结果和上板结果可能不一样。使用时钟沿触发的认为是时序逻辑,应该用 <=  。使用*或者信号的,要用 =。

第二个,~不是缩减运算吧,应该是按位取反。!可能是一个类似于 ~(|A)的运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刚学verilog的菜鸟。。楼主有兴趣的话一起学习。我q670265769

网友:
应该用非阻塞语句, 将产生两个FF.

网友:
,第二个没见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