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在Centos下运行ISE 14.1错误

楼主(2012-10-06):
今天在linux下面运行ise,出现“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 一周前还可以用,昨天更新了一下系统,今天就不行了!重装软件依然这样,可能跟系统某些设置有关,可是我不懂啊!

请高人指点一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
别人给了一个指点,晚上回去试试,这里先贴出了:
For me adding
LD_PRELOAD=/opt/Xilinx/12.4/ISE_DS/ISE/lib/lin/libstdc++.so.6:/opt/Xilinx/12.4/ISE_DS/ISE//lib/lin/libTw.so

fixed this problem

网友:
论坛上Xilinx的高人们,帮帮忙吧!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转一个帖子:
I just wanted to post solution to problems with numerous segfaults that can happen (they did happen whole time for me, at least) while using ISE on non-supported OS like Ubuntu or openSuse.

1.  'unset KDE_SESSION_VERSION'
Run this command in the same terminal you are starting ISE.
Surpisingly, it can solve a whole lot of problems with weird segfaults - be it installer, simulator or project manager.

2. LD_PRELOAD
With this command you can force linker to use selected library version instead of version bundled with ISE.
Especially useful when replacing libstdc++.so.6 or Qt libraries.

Below is small scripts that takes care of it:
adrian@adrian-pc:~> cat Xilinx.sh
#!/bin/bash

ISE_DS_DIR=/opt/Xilinx/13.4/ISE_DS

#prevent segmentation faults
unset KDE_SESSION_VERSION

cd "$ISE_DS_DIR"
source "$ISE_DS_DIR"/settings64.sh

# reset locale to English to fix decimal/comma seperation
export LANG=''

# fix missing symbol problems (linker bugs?) at cost of longer startup of each process
# can help if e.g. Core Generator isn't starting when modyfying generated core
# otherwise, leave it commented
#export LD_BIND_NOW=true

# forcing particular lib version is particularly useful when trying to run ISim,
# or using external editor instead of Xilinx's NOTEPAD
# but sometimes (depending on moon phase and weather) may break something
LD_PRELOAD=/usr/lib64/libstdc++.so.6 "$ISE_DS_DIR"/ISE/bin/lin64/ise
#"$ISE_DS_DIR"/ISE/bin/lin64/ise

#TASKS:
# -check sysgen/settings(32/64).sh file for correct library paths (missing lin/lin64 part)

I hope it helps anyone, because it took me DAYS to get this whole **bleep** thing running reliab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