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级的差分放大器的米勒补偿

楼主(2012-10-07):
请问输入管为bipolar的单级的差分放大对,如果gm×Rd 很大,BC 端的Cu影响就会比较大,如何通过miller 补偿消除这个影响?

网友:
针对米勒表示关注!

网友:
回复 楼主:

llllllllllll

网友:
单级用米勒补偿?

网友:
这是个什么性质的活动啊?
是真刀真枪还是玩玩的?要是玩真格的就留下个联系方式,可以交流下。

网友:
哇塞,这个厉害了

网友:
单级电路一般不需要相位补偿,因为是单极点系统。两级电路在第二级BC跨接一个电容加上一个调零电阻可以实现相位裕度的改善。具体的Cc大小要根据相关指标计算

网友:
单级的怎么补偿?单级的也用补偿?

网友(2012-11-09):
对这个活动很感兴趣

网友:
密勒补偿只是用一个小的电容起到一个大电容效果,一般是改变前级的负载电容办法,不过这个只是增加负载电容,不能减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了

网友:
多谢。有收获

网友:
反馈放大输入电容

网友:
需要电源完整性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分享

网友:
怎么什么地方都有米勒啊。

网友(2012-12-18):
Thanks guy for sharing the good documents.

网友:
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

网友:
真是的,单级电路还补偿

网友:
来看回复学习的

网友(2013-02-12):
增加输入端射随器以进行隔离,因为C与R才能构成所谓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