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三级流水线中LDR指令中断流水线的问题

楼主(2012-10-07):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使用三级流水线时,如果先执行LDR,再执行一条SUB指令。
此时LDR指令的流水线为:取指,译码,算地址,访存,回写。为什么SUB指令的译码只能在LDR指令的访存周期进行呢?
我看书上写的是:LDR指令的三个周期占领了"执行"这一部件,"执行"这一部件不能接受新的"译码"信息,只有在"访存"时,"执行"部件释放出了LDR操作。。。这里没有看懂,请大神们指教!谢谢

网友(2016-08-18):
the reason may be pipeline bubble,which happen in this scenario,
if the next sub instruction need the  data of ldr,the next inst would wait until the right data reture

ps: just re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