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不过但下载之后能正常运行,怎么回事

楼主(2012-10-07):
用ise调用modelsim做后仿真时,post—translate和post—map都是可以完成的没有任何错误,但是当做post—route仿真时没有完成预定的功能,中间出现错误,但下载之后能够正常运行,这事怎么回事,这样的设计是否算是合格呢?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这种情况。因为ISE并不知道具体每个FPGA的时序参数,所以会按比较保守的方法估计时序,这样后仿就会有很多时序错误,但是真正下载之后,时序没有那么差,所以还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