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预取。。。

楼主(2012-10-07):
经常看到ddr和ddr2预取数据区别,这个预取数据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预取,简单说就是:要读某个地址的数据,那么读的时候会将该地址以及之后的某些地址的数据也读出来。
DDR3-8bit预取;DDR2-4bit预取;DDR-2bit预取;SDRAM-无预取。详细的可以在百度或者google搜索一下。

网友(2012-12-17):
應該改為 DDR3 : 8倍預取,  DDR2: 4x預取, 你比較好懂, 比如說DDR3 chip data bus 為8 bits, 就會預取64bits 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