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two port mbist 问题

楼主(2012-10-07):
各位:
      小弟在写mbist model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请大家指点指点。
      问题是这样的:
      在two port sram mbist model中要定义address 的scramble,我是这样写的:
      descrambling_definition (
           address (
                 DSC_A3 = (INV A3);
                 DSC_A2 = (INV A2);
                 DSC_A1 = (INV A1);
                 DSC_A0 = (BUF A0);
                 DSC_B3 = (INV B3);
                 DSC_B2 = (INV B2);
                 DSC_B1 = (INV B1);
                 DSC_B0 = (BUF B0);

           )
      )

      这样定义后使用mbistachitect编译的时候会报错,说是scramble address的宽度和定义的宽度不一致,请问如果是双端口的sram address sramble 应该如何定义?

楼主:
没人回,自己来回答。
mbist  two port 只需要定义一个address 就行了
mbist产生model的时候,另外一个pin 也会用相同的scramble 来定义这个pin

网友(2014-06-16):
编译器生成memory的时候就自动也生成了mode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