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有关振荡器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2-10-07):
最近做一个简单的皮尔斯振荡器,晶体模型是在multisim里面找的。根据论坛里找到的资料,计算出了反相器的跨导值,可用spectre仿真的时候还是不能起振。如果把电感的值改为2.1或者把电容C1短接起来,电路就可以起振。但是这个不是我要的频率啊,请教各位,这个到底怎么回事?纠结好多天了,一直没找到原因,有知道的劳烦你解解惑,谢谢!!

楼主:
怎么回事,图片传不上来

楼主:
终于可以上传了。这个图片是电路    , 后面这张是把电容C1短接后起振的波形  。各位大牛帮帮忙啊

网友:
调整步长试试!往小里调!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检查电路是否满足起振条件,如果满足,则

    1.减小步长至振荡周期的1/20,
     2.设置电路初态

网友:
inverter size is large, 17u/8u for you is enough

楼主:
谢谢上面几楼提议。

步长我设置的1ns。电感之前也有加初始电流,这样会逐渐衰减到不振荡的

相位与增益

相位与增益
这个是今天重新跑的相位和增益的波形图,大家看看是不是相位太过平坦不够陡峭引起的??这个要怎么调才行?

楼主:
又上传不了图片。。。。。怎么回事

好了,大家帮忙看看啊,谢了!!

网友:
1. 换hspice2007仿真试试
2.仿真电路零极点,只要极点大于0.5,且频率点对就可以起震

楼主:
谢谢楼上,已经可以了。

楼主:
已经可以了,谢谢楼上。

网友(2016-01-18):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hspice怎样仿真电路的极点?

网友:
楼主,请问知道反相器的gm值范围后怎么确定管子的宽长比?

网友(2017-01-06):
回复 楼主:

怎样弄的?分享一下!,我也遇到类似问题
我用spectre 仿真晶体怎么都不成功,加了初始值后都是衰减的振荡,似乎从未正常过。
我觉得spectre是不是有什么缺陷,不能很好地仿真晶体啊?

网友(2023-03-15):
你好楼主,皮尔斯振荡器里反相器的跨导值如何计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已经可以了。

请问一下  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已经可以了。

请问是什么原因,最后怎么处理的呀??我碰到这个问题好多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