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ell的instance pin上出现DRC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12-10-07):
用的是astro,search and repair的时候显示错误为0,但是进行DRC检查时却出现了metal1的spacing和width错误,而且是在cell的instance pin上,   ,请问这种错误是否可以忽略,或者如何解决?

网友:
search repair时加上个rerun_drc选项,会看到cell内部的DRC问题,并且进行修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了这个也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