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带负载能力这个术语怎么直观的理解呢?

楼主(2012-10-08):
带负载能力这个术语怎么直观的理解呢,小白一个,望指教

网友A:
带负载能力越强,能给负载提供的电流就越大。

楼主:
带容性负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信号仍能满足要求”不失真?

网友:
就是输出电流能力的大小

网友:
比较同意楼上的观点,负载一般都是指容性负载,你所提供的充电放电能力越强,能够驱动的负载能力就越强,当然,这是在一定的速度基础之上的比较。

网友:
对于OTA来说,带负载能力指的是带输出电容的能力,对于电压放大器来说,应该指的是带阻性负载的能力。电压放大器可以看成电压源,OTA可以看成电流源,电压源带负载的目的是把电压给到负载上,所以电压源的输出阻抗越小越好,电流源的目的是给负载提供电流,OTA是之所以只能带容性负载,是因为他的输出阻抗很大。

网友:
回复  ygchen2

“信号仍能满足要求”不失真?
引用 网友C:

看具体环境了,对于高速信号可能主要是rising/falling满足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于OTA来说,带负载能力指的是带输出电容的能力 ”
是不是OTA输出端最大能提供的电流驱动电容的能力?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2013-05-22):
输出阻抗和带负载能力有什么关系

网友(2021-05-17):
引用 网友A:
带负载能力越强,能给负载提供的电流就越大。

怎么仿真最小的负载电阻呢?也就是怎么仿真最大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