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般自己做的OPAMP的offset多大?有50mv吗?

楼主(2012-10-08):
请问一般自己做的OPAMP的offset多大?有50mv吗?

网友:
输入端的offset大该几十mV吧。

网友:
看需求了,有几毫伏到几十毫伏

网友:
匹配稍好一点也就几mV,几十不太可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可能呀,原来我也以为只有10mv左右,但是后来听工作20几年的工程师说,其实一般自己做的有50mv,也很正常,所以特地问下论坛做过opamp的大侠们。

网友:
50mV
是够大的了,没搞好吧

网友:
呵呵,看怎么做,随便丢两个0.5u/0.5u的管子当输入管就有可能,稍微注意点就不可能。
可以想一下:
做一个5V输出的LDO,BG的OP有+50mv的offset,BG的输出offset被放大8倍到400mv,本来1.2v的BG
成了1.6V,LDO的OP又有+50mv的offse,输出5V又被放大4倍,结果本来5V的LDO变成了6.875V。

大家可能测到过这么离谱的片子吗?还是偶尔找到一颗当边缘坏片扔掉了?难道大量测到不检查自己的设计去怀疑工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注意到!以前都是作为废片处理的!

网友:
以后可以引起注意。

网友:
请问offset这个参数要怎样仿真得到呢?
输入信号如何加?
这个参数该看哪里呢?

网友:
50mV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50mv我也觉得大,我也有所怀疑,正因为如此,一般工业界BG都会做chopping的来克服offset的影响。而current mirror形式的BG一般也不会用在DAC之类中,因为温漂非常差。那我想问下稍微认真考虑匹配之类的offset一般会多大呀?

网友:
50mV算是比较大了,一般情况下的应用不会大于10mV,

网友:
看size跟架構吧, 小面積的設計幾十很正常.

网友:
不对称吧

网友(2014-02-25):
我大概作的低於5mV以下

网友:
Offset和你所用MOS管尺寸相关,一般电路内部用的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几个mV到十几个mV范围吧,想要做到5mV以内,代价就挺大了,甚至1mV就很困难了。1mV以下,一般就要用特殊技术了。50mV Offset那就是瞎搞了。
Offset也与工艺水平相关,我所说的是基于0.5um、5V工艺水平,工艺越先进,Offset会越好,但电源电压也在减小,所以精度并没有提高。
或者你说的50mV Offset是采用高压几十伏工艺制程做的也可能。

网友(2014-03-29):
回复 楼主:

   yoffset???????????????????????

网友(2014-10-05):
回复 网友C:

   同求该问题答案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about 10~20mv offset if you didn't do any matching

网友(2022-11-30):
for 5v lv mos   5~10mv

but if use 40v hi voltage gate

MOS offset will  large ..
maybe   ~100mv ord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