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top里有连线非常多的纯组合逻辑的模块如何解决congestion

楼主(2012-10-08):
design里有几个小模块,是纯组合逻辑,线很多,整个design非常大,所以我是让工具去place的,没有划分成group或者bound, ICC里不知如何来解决这种逻辑的congestion。莫非只能是综合的时候对这几个组合逻辑单独用pin 少的 cell?
类似的,encounter里据说有个参数可以设置 这个模块的 啥面积参数是 1.2 (比如)就可以解决。

网友:
打个placement blockage;设置合适的block利用率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建议是,先大致扔进去,看那几块紧张的组合模块在哪个区域,然后对那几个区域设置个partial blockage?我实验过这个命令,比如我设置成40%,但是最后report ultilization比这个大多了。感觉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要低于60%就表明有用;或者整个design的routing资源本身比较紧张。

网友:
感觉处理好macro是重要的一点,另外place的effort调成high,加上-congestion选项
其他的单靠后端很难解决。如楼主所说,合成时禁用多PIN的CELL,使用DC-Ultra,DC-T,DC-G等新的合成技术也能有所改善。
希望对楼主有些帮助。

网友:
控制总体的util
对个别module里面的cell加keepout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是55 mpw,时间紧,刚接手的一个项目,所以当时就把initial ultilization做的超低,55%左右。最终的也就不到65%。有几块组合逻辑线特别多,比如mbist,整个design的mbist都做到一个module里面,线就非常多。
现在要full mask,所以我想能减小些面积,因为ultilization感觉太低。之前有流片过,.18工艺的,initial ultilization做到74%左右。

你说的对某些cell做keepout,我是否可以对比如mbist那个模块的所有cell都设keepout?memory的倒是设过,cell没有用过,去试试。

网友:
注意把memory放在一起,避免让mbist的连线来回跑

网友(2013-09-02):
回复 网友C:

    版主,现在有个design,都是standard cells,没有block。该design中含有大量mux ,mux由AOI22, ND4组成,其中AOI22 cell数目为100K,ND4 cell数目为24K。大量mux引起了routing congestion问题,尽管overall utilization只有74%左右,仍然有10K short出现在mux AOI22/ND4 cell 区域。
     由于AOI/ND cell 数目太多,设置keepout效果不太好。请问像这种包含大量mux tree的design如何解决congestion 问题?谢谢

网友(2014-01-04):
回复 网友D:

    请问, 你那个问题有进展吗?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准备用修改下RTL。 把MUX 变小, 然后加寄存器用组合逻辑减少。

   请问你现在是如何处理的呢?

网友(2015-04-03):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楼主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5-09-01):
这位朋友,你后来是怎么解决问题的,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遇到同样问题,请支个招!

网友:
回复 网友F:

   目前遇到类似问题,你是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