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奇数分频电路的毛刺问题

楼主(2012-10-08):
我想请问一下,用上升沿和下降沿进行分频的电路产生的毛刺该如何去除,是用施密特触发器除去毛刺吗?例如,三分频电路
module div_3
(
  input clk,
  input reset_l,
  output clk_div_3
);

reg [1:0] cnt_p;
always @(posedge clk)
  if(!reset_l)
    cnt_p<=2'b00;
  else if(cnt_p==2'b10)
    cnt_p<=2'b00;
  else
    cnt_p<=cnt_p+1;

reg [1:0] cnt_n;
always @(negedge clk)
  if(!reset_l)
    cnt_n<=2'b00;
  else if(cnt_n==2'b10)
    cnt_n<=2'b00;
  else
    cnt_n<=cnt_n+1;

assign clk_div_3=(cnt_p==2'b01)|(cnt_n==2'b01);

endmodule

网友:
来学习一下,共同进步

楼主:
求大神解答,如何去毛刺

网友:
这个电路很安全啊,感觉不会有什么毛刺。
楼主能说一下你觉得哪里会出现毛刺吗?

网友:
奇数分频没法寄存输出,毛刺不可避免吧,估计只能用施密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当时技术部经理根据我的答题试卷进行电话面试,问我的一个问题,说这个三分频电路会产生毛刺,问我解决方案,我说用触发器就可以了,他没再继续深问。我后来想想普通触发器是不行的,是不是用施密特触发器,所以过来问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见过的用施密特的都是处理外部输入的信号,为了改善电平特性,这个感觉无关吧……
数字电路产生毛刺一般是因为两个信号同时变化,比如说cnt_p[1:0]从1变为2,可能会经历一个1->0->2或者1->3->2的过程,但在这里好像也不会造成毛刺……
同求解。

网友:
这个产生毛刺应该就是指输出的那段组合逻辑产生的毛刺,我觉得吧,就在末端加个触发器就行了 = = 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简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画个时序图看看,触发器根本不行= =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答案,希望知道的高手给解答一下。。。。。。。

网友(2012-11-12):
可以用异步方式处理吧

网友:
也希望能知道答案,学习学习

网友:
最好不要这么写分频器,用状态机写比较好,你这样前一级的输出时钟作为下一级的输入时钟会有风险的

网友:
module div_3
(
  input clk,
  input reset_l,
  output clk_div_3
);

reg [1:0] cnt_p;
always @(posedge clk)
  if(!reset_l)
    cnt_p<=2'b00;
  else if(cnt_p==2'b10)
    cnt_p<=2'b00;
  else
    cnt_p<=cnt_p+1;

reg p_clk;
always @(posedge clk)
  if(!reset_l)
    p_clk<=1'b0;
  else if(cnt_p==2'b01)
    p_clk<=1'b1;
  else
    p_clk<=1'b0;

reg [1:0] cnt_n;
always @(negedge clk)
  if(!reset_l)
    cnt_n<=2'b00;
  else if(cnt_n==2'b10)
    cnt_n<=2'b00;
  else
    cnt_n<=cnt_n+1;

reg n_clk;
always @(negedge clk)
  if(!reset_l)
   n_clk<=1'b0;
  else if(cnt_n==2'b01)
   n_clk<=1'b1;
  else
    n_clk<=1'b0;

//assign clk_div_3=(cnt_p==2'b01)|(cnt_n==2'b01);

//instance lib gate to avoid glitch
OR2x1 (.y(clk_div),.a(p_clk),.b(n_clk));

endmodule

把代码改成这样也许可行。。。

网友D:
用正时钟沿做2分频,做负沿做4分频,二者异或就得到了3分频时钟,不会有毛刺。

网友:
学无止尽!

网友:
为什么用 always @(posedge clk)
而不是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l)  ??
我用always @(posedge clk) 仿真不出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只是同步和异步的差别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其实计数器就是状态机的一种。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对,你没搞清楚如何分频,O(∩_∩)O

楼主:
回复 网友G: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O(∩_∩)O,很有启发,比我的电路要好,在或门OR2X1的输入都是寄存器输出。但是我觉得cnt_p和cnt_n已经是寄存器输出了,经过组合逻辑应该没什么问题(我画时序图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你原来的代码,从功能上看,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不用画时序图。
关健是如何去毛刺。。。。。
1:你原来电路中的两个比较器,有可能导致最后输出时钟的上午沿或者下降沿不干净(这个词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说。。)
2:最后的or门,这个最好是用库单元例化,不要让DC给优化掉了。
3:后端进行DC综合以及做时钟树时,这个or门的输出要重点对待。

以上个人意见!!!!

网友:
我在想能不能直接将敏感变量写成上升下降延,然后计数,这样输出的也实现计数分频啊。这样绝对没有毛刺了吧!?

网友:
这个如果周期非常的大,可以用晶振时钟做延迟消抖,如果没那么大,只能用史密斯特触发器了。。。。史密斯特触发器肯定是行的。

网友(2021-03-05):
引用 网友D:
用正时钟沿做2分频,做负沿做4分频,二者异或就得到了3分频时钟,不会有毛刺。 ...

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