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存器输出后的cell驱动不够造成时序违规,icc不给优化

楼主(2012-10-08):
寄存器输出后的cell驱动不够造成时序违规,icc不给优化(并未违反cap和trans规则)。表现如图中寄存器后面的invx6,驱动不足导致自己和后面的cell延迟很大。将其替换为invx16之后能有效解决问题。。

请教大侠们icc为何不给优化呢?

clock_opt -only_psyn  以及psynopt,route_opt都不会优化。

网友:
三個invx 距離是不是很遠,如果是的話應該是無解了.
思考一下為什麼ICC 會放這麼遠, 是不是floorplan要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