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牛,将代码固化到rom里,这样的verilog代码该怎么写?

楼主(2012-10-08):
我打算把代码固化到rom里,流片形成硬逻辑。这样写对吗?是否必须写成时序电路呢?
module irom(clkin,irom_addr,irom_data_out);

input clkin;
input [15:0]irom_addr;
output [7:0]irom_data_out;

reg [7:0]memory [8'hff:0];
wire[7:0] irom_data_out;
wire clkin;
wire [15:0]irom_addr;

always @(posedge clkin)
begin
memory[0]<=8'h02;

网友:
这样上电之后memory[0]就是 8'h02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