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复杂函数用lookup table实现的问题

楼主(2012-10-08):
我有一个复杂的函数 f 需要用lookup table的方法在FPGA中实现。

y = f(x), x是8位的二进制数, 如01100111。我希望产生 所有8位二进制

数对应的所有函数值。

现在我用core generator 产生的block ram实现, 但是发现如果数据位宽是8位的话, 地址是00, 08,

16这样递增的(它的地址是和bit对应起来的)。这样和我索引的值x 就没有一一对应起来, 请问有没有

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还是说 索引值x 和 地址之间还需要 有一个译码的关系。

谢谢!!

网友:
谁说的?地址是按1累加啊!?

网友:
没有看太明白,或者你可以去掉地址后三位,那就0,1,2地递增了。

网友:
LZ肯定搞错了

网友:
RAM的初始值已经顺序是由你自己产生的init决定的,RAM如果是8bit位宽的,读写的address就是以byte为单位的,0表示第一个byte,1表示第二个byte……

你所谓的0,8,16这样的递增方式,会不会是你自己准备得init文件本身就是错的?
建议先做一下仿真看看,不要直接上FPGA

网友:
應該是coregen的時候沒設定好

网友:
没有看太明白,或者你可以去掉地址后三位,那就0,1,2地递增了

楼主(2013-02-05):
是我搞错了, 上面的解释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