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TO FPGA 不要tcp\IP層有辦法嗎?

楼主(2012-10-08):
FPGA TO FPGA 不要tcp\IP層有辦法嗎?
詳如附件pdf

該如何設計?

THE NETWORK CONNECTION OF THE FPGA DEVICES.pdf

网友:
直接在MAC层就可以了嘛,确实不用到应用层,不晓得你到底要什么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簡單來說:就是兩塊版子對連,可以一直 封包 接收 跟 丟!!   就像那個PDF一樣,再請教您一個問題,兩塊不同的版子,可以丟跟收嗎?
 因為無法像pdf中,有兩塊一樣的版子可以TEST

 我目前使用是ise14.2 跟 kintex7 xc7k325t -2這版子來做實驗,
 尚缺什麼工具,跟簡單的專案SAMPLE?幫幫謝謝

网友:
可以的。这里面都有现成的MAC,出来的数据直接存RAM里,里面就是各种以太网包的数据了,自己写个程序处理下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請求大大來一個sample嗎?
   就是處理失敗.........
   麻煩了....

网友:
没有sample,以前做过类似的项目而已。仅仅是处理失败而不是没获取到数据的话,错误没法凭空分析的。

网友:
先做仿真吧,接口环回看看行不行?先判断自己的逻辑代码是不是有问题,不要这么快就直接上板调试,不容易找到问题的,尤其是有上层协议的处理在里面,要不然就用示波器,多弄些告警出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