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中group的使用

楼主(2012-10-08):
请教众位高手:

假设一个设计的hierarchy如下:

                        TOP
                -------|--------------
                |        |              |
               B1        B2             B3

如果我想在DC脚本中把B1 move到B2的下一级,如下:
                        TOP
                         |--------------
                         |              |
                         B2             B3
                         B1
该如何操作?

冰天雪地,复杂电磁场下,旋转360度跪谢。。。。。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移,改变层次关系对设计不会产生影响吗?

网友:
current_design TOP
create_cell  U_B2/U_B1 [get_design B1]
remove_cell U_B1
link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不过用create_cell的话貌似应该在tcl中create和connect相应的port或者pin,这工程量太大了。

我是这么做的:
1。current到B2中
2。group B2中的东西到一个cell
3。current到top
4。ungroup B2
5。group {B1, B2} -design_name xxxx -cell_name B2

这样就相当于把B1移到了B2下面,但是连线是自动连好的。

网友(2012-12-19):
回复 网友B:

   你第四步的时候不是ungroup B2了吗?为什么还可以使用group {B1,B2}。。。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