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对于BANDGAP的PSRR,哪个频率段重要呢?

楼主(2012-10-08):
对于BANDGAP的PSRR,重视低频处还是频率高点的地方?

网友:
看应用环境可能噪声分布在什么频带,需要具体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
如果是工作在有若干50MHZ信号的环境,如果电路对VREF要求还很高,你的PSRR在该频带附近很差,恐怕就会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需要结合解耦电容

网友(2012-11-21):
回复 网友A:

在低频1Hz-10Hz的情况下,寄生抽取后的仿真psrr要变得差一点,这个应该从哪着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