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2S怎么实现多通道

楼主(2012-10-08):
看了I2S协议,能实现两通道,但是怎么实现多通道,例如8通道,怎么入手,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I2S没用过,只用过I2C。
说说I2C怎么做多通道的,想法应该类似。

所有的通道共享SDA,每个通道各自有一根SCL,信号如下
SDA_share
SCL_1,
SCL_2, ...

这样的话,只需要控制对应SCL,就能够传递数据给指定通道。

网友:
跟I2C多通道不一样的。I2S多通道跟2通道类似,就是在一个LRCK里面放n路数据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协议中LRCK是控制两种声道,按你这样说,一个LRCK里放N路声道,没法控制呀?它只有1bit,只能控制两路声道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你的意思是多通道是各自独立的。。。我的想法是可不可以由一个比特时钟控制这些许多声道呢?

网友:
我说的不太清楚,应该是一个LRCK的周期里放N路声道,最后肯定使用BCLK去打数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对,LRCLK=0是传输左声道的数据,LRCLK=1是传输右声道的数据(左右与01的对应可能相反)。我今天看了一个芯片做的8声道是一组BCLK和LRCLK控制4个输出数据(sdo0,sdo1,sdo2,sdo3)。但是不知道它内部是不是做的BCLK和LRCLK分别与4个DAC相连。。。。

网友:
上面那个图可以理解为8个双声道,或者16个单声道。I2S就是一种传输协议,里面怎么放数据都行。你说的是DA芯片?那肯定是内部把它解析了,提取出单路信号然后变成模拟信号送出去。单路信号的LRCK跟原来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
看下tw2865,adv7619估计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2021-10-15):
学习一下阿,一组I2S总线只能控制2个声道吧

网友C:
标准的I2S只能传输两通道,想传输多通道,有两种方式可以考虑,一种是增加I2S硬件接口,简单来说就是bclk,lrck各一根信号线,data可以有过根信号线;另外一种方式是使用非标准的I2S接口,采用时分复用的方式,比如DSP的TDM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标准的I2S只能传输两通道,想传输多通道,有两种方式可以考虑,一种是增加I2S硬件接口,简单来说就是bclk, ...

这个回答应该事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