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XI中VALID及READY信号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2-10-08):
刚刚在看AXI协议的资料 看到这样一句话It is important that during a write transaction, a master must not wait for AWREADY to be
asserted before driving WVALID. This could cause a deadlock condition if the slave is
conversely waiting for WVALID before asserting AWREADY.

这应该说的是AWREADY信号不能在WVALID之前就拉高,因为如果AREADY在等WVALID的话会造成死循环
看着这句话想了半天 也想不出为什么会这样 或者是我的英语水平有限把意思理解错了 有哪位大神懂的望指教一下

网友(2012-11-14):
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在设计实现AXI master的时候,不能把awready 拉高作为驱动wavlid有效的一个控制条件。换句话说,作为master,你应当不受slave行为的影响,你不能默认slave在空闲状态下会把awready拉高。所谓deadlock就是说,master在等待slave的Awready有效,才会驱动awvalid,而slave 又在等待master驱动awvalid有效,才会驱动awready有效,这样,双方都在等,所以永远等不到,就是死锁了,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准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