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IR滤波器的反馈信号无限放大,怎么样限制[FPGA]

楼主(2012-10-08):
我在用DSP Builder做一个IIR滤波器
滤波器的参数是 Butterworth,采样频率是200 KHz,通带频率是2.5——7.5 KHz,2阶

我使用Matlab求滤波器的参数
        BandPass = [2.5 7.5];
        SampleFrequency = 200;
        NyquistFrequency = SampleFrequency / 2;
        Wn = BandPass / NyquistFrequency;
        [z,p,k] = butter( 2 , Wn );
        [SOS,Gain] = zp2sos(z,p,k);

得到参数为:
        SOS =
    1.0000    2.0000    1.0000    1.0000   -1.8156    0.8559
    1.0000   -2.0000    1.0000    1.0000   -1.9281    0.9357

        Gain =
    0.0055

使用DSP Builder 搭建二阶模块时,图中 Scope 1 的信号在无限放大,我不知道 Bus Conversion 应该怎么设,然后其他好像也有问题,求解。
这个滤波器的极点非常靠近单位圆,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等回复,谢谢

网友(2012-12-02):
也等回复

网友:
我的感觉是实现的问题,按说不应该会出现这中情况。
问一下:
1.实现的方案有没有在matlab上仿真一下,会不会有无线放大的情况?
2.verilog实现跟实现方案有没有偏差?

网友(2014-09-24):
FPGA实现肯定跟实际模拟的效果有一点偏差。

网友(2020-09-03):
这个问题有8年了,不知道问题解决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