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的power stripe

楼主(2012-10-09):
如下图
是power plan后的结果,由于mem的power ring横向和纵向没有过孔,由于Mem太窄,他正好落在top的stripe纵向之间,这样是否可行?还是需要手工画上?

网友:
这样不行
需要手动连接到top的stripe上

楼主:
如果不关心的话,在做LVS时是不是能check出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LVS应该没问题,担心的是你的power分析出问题,Mem供源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