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差分输出的或非门构成的D触发器

楼主(2012-10-09):
左图为一上升沿触发的D触发器,右图为一差分输出的或非门

左图为一上升沿触发的D触发器,右图为一差分输出的或非门

请教一下:左图中的或非门只有一个输出端口,可是右图的或非门却是差分输出的,怎么把右图中的或非门如左图连接?

楼主:
回复 楼主:

    望有人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感觉在或非门后面加上一个双端转单端的电路就可以了,但具体怎么实现呢?

网友:
可以只用一路,另一路不理会,只是这样在低电平输出时,低电平不会低到零,下一级可能有漏电。那就加个双变单的电路。不过这个或非门本身的电流已经不小了。

网友:
高速电路中用的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PFD中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解决了,后面加一个balun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