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关于icc中antenna的问题

楼主(2012-10-09):
各位大侠,我在icc中用到的antenna rule中的向量是否可以照抄clf文件头那个关于layer的向量,还有cut ratio是个啥概念,diode modes应该如何选嘞,我看到mode的选择跟diode ratio的计算结果有关系是吧。
     calibre里关于diode ratio的计算看的太乱了,这两个计算方法是否一样
十分感谢

网友:
这些定义你查icc命令手册里面的define_antenna_rule ,每个option都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