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请问做完STA和形式验证为何还要做后仿真?

楼主(2012-10-09):
RTRTRT,请各位达人帮忙解答~感谢~!!!

网友:
如果rtl coding style是不定态传播的,STA可以保证是完整的,那完全没必要做后仿。

网友:
对于异步逻辑,STA是检测不到的, 所以要后仿真。比如异步复位/置位。

网友(2013-01-08):
STA只是根据你设定的相关时序进行检查的,也就是说你的时序约束文件设置的有问题,STA也有可能将错就错的,简单一个例子:对于两个异步的clock domain之间存在数据传送,但是你设定时序约束文件的时候直接设定成了false path. 这样的话就有问题了, 通过后仿是为了确保时序约束没有设错。

网友:
嗯,3-4楼说到了一部分

网友(2018-05-19):
STA 可能出问题在: async path,  un-clked path,  有问题的false path, constrain设置错的MCP 等
LEC : timing model和LIB的误差可能无法检测
还有unsetted mem,FF 等等。
只有通过pos sim(+corner sdf)才尽可能看到结果